同学
PLC的计算结果同EXCEL算的结果有差异

楼主(2023-09-29):
用三菱PLC(FX-3U)计算对数,发现同EXCEL直接计算的有差异,两个数值都是相差0.09,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。

网友A:
计算精度问题,三菱FX3U只支持单精度浮点计算,32位,EXCEL默认使用双精度浮点,也就是64位。
下载积分:+5(jony7788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感谢!
后面发现当数值大于一定值的时候,两者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你PLC计算的结果0.004,0.007只是四舍五入的三位小数结果,实际按32为浮点数还有几位有效数字,只是编程软件没有显示出来,不表示那是计算的参数值
下载积分:+5(jony7788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小數點位數問題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