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模拟量模块修改地址

楼主(2023-09-30):
大家好
我遇到一个难题,手上有一个台达的DVP-80Eh的PLC,PLC通过485总线连接5个模拟量模块,模块的型号是DVP-04da,现在PLC通过485连接的模拟量模块坏了,更换新的模拟量模块需要配通讯地址,请问各位谁有这方面的教程怎么配,谢谢

网友A:
可以通过排线连接主机模块,,用FROM TO来读写,
用485连接时,只接1个,
先用01的站号通讯,
修改站号的地址参数。

网友B:
不是有8针圆口通讯头吗,用PLC软件对接上去设定COM口的通讯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