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控制西门子300的编程问题!

楼主(2023-09-30):
在用的原程序里有一个段程序需要 M3.3 授权 程序还有一段stl编写的延时1小时取消激活。m3.3 只能在电脑上通过wincc控制。现在想加一个物理点位也可以进行授权控制。 这个最简单便捷的应该怎么加呢?

网友A:
简单,使用查找替换功能,用一个bool类型的临时变量bFag将程序里所有M3.3替换,然后
bFag := M3.3 OR 物理点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