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step7能支持win11家庭版的软件

楼主(2023-10-03):
各位大神,求step7能支持win11家庭版的软件,或者step7-microwin能支持win11家庭版操作系统的软件也可以。先谢过各位大神了

网友A:
这个问题需要找西门子解决

网友B:
最简单的方法,不用重装系统
用HEU-KMS-Activator-v30.3.0软件里的Other选项里的,更改WIN10/WIN11版本,和以前WIN7换个序列号更改为旗舰版差不多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赐教

网友C:
最后做个双系统单独装西门子,这家伙,太费事,不兼容,软件还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