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75D定位模块简单的小问题,各位老师帮帮忙看看

楼主(2023-10-04):
描述:1
描述:2
描述:3
描述:4
我这个模块接线好之后,我只要一点测试的正转,那个准备好的信号就会OFF,我检查了接线,接线是时刻输出ON的就是1图那样,我操作之后就变成4图那样了
人之所以伤心,是因为看得不够远。
——林语堂
zsfjn

网友A:
这些参数都检查,肯定是程序问题
下载积分:+5(q2374392249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[attachment=289182] [attachment=289181]
这些参数都检查,肯定是程序问题
这些参数我检查了是没有问题的
人之所以伤心,是因为看得不够远。
——林语堂

网友B:
贴这么多图不如上传程序来的更清楚

网友C:
检查下驱动和模块的接线 上个月刚用这个模块 遇到和你一样问题 就是接线 接错了

网友D:
限位常开常闭设置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