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恩士KV_N24上传错误

楼主(2023-10-04):
第一次解除基恩士,软件KV_STUDIO ver11g,上载提示如下错误信息,是不是加密状态

网友A:
不是,你用串口还是USB连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你用串口还是USB连接的?
USB线有问题,换了条线,请看看上面的程序,是不是丢失的有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