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04):
第一次接触基恩士,软件KV_STUDIO ver11g,上载程序错误监控器提示如下错误信息,
附件: 基恩士.rar (110 K) 下载次数:24

网友A:
除数不能为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数不能为零

客户使用多年的设备,出现报警,报警位是MR600,程序现在还没打开
哪位师傅对基恩士熟系看看

网友B:
某个用到除法的除数寄存器设置成0了。
这个问题在松下的机器见到过。当除数为0时,可能不会马上报警。
用了一段很长时间后,可能报警。又可能不报警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做程序的技术性人为改变了动作,目的是停机,可是客户并没有欠费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客户使用多年的设备,出现报警,报警位是MR600,程序现在还没打开
哪位师傅对基恩士熟系看看

有密码也能解
不忘初心,方得始終;初心易得,始終難守。三更莫贪色;半夜不恋食。

网友D:
这个基本是触摸屏设置的问题 导致算法问题。你的设备应该有个矩阵式坐标设置。大多数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基本是触摸屏设置的问题 导致算法问题。你的设备应该有个矩阵式坐标设置。大多数这个问题

,你打开文件看看就知道了,有一个RM6000

网友E:
有密码 太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