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带称计量方法问题

楼主(2023-10-05):
各位老师,这个结构意思如下,料罐里面装的是粉末,下料到皮带上。皮带的整体都是通过称重传感器吊装在罐上面的。PLC可以485通讯读取到重量数据。
用户要求有流量数据 多少KG/米,和卸料重量。原来以为每隔1米取一次重量数据就好了,实践中他是一边上料,也一边在卸料,这个程序怎么做呢?求出流
量与出货重量呢?
下载积分:+1(duanyang)

网友A:
首先要实现储料罐到螺旋输送的量是定量,不知你编码器的反馈哪种,螺旋做到定量出建议用伺服电机

网友B:
这个应该要通过PID调节流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