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请问DRVA 与 DRVI都是在什么条件下使用????

楼主(2023-10-05):
B]本人小白,不
知道 绝对定位DDRVA与相对定位DDRVI这两个定位指令都时在什么条件下使用????还有ZRN 与 DSZR ???????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

网友A:
好好看看手册, 讲的很清楚, DDRVA是决对运动指令 , DDRVI是相对运行指令。ZRN DSZR都是回原点, 只是后者要搜索近DOG . 做高低速切换。

网友B:
一个绝对定位,一个相对定位,用法不同,比如你想去上海站,绝对定位就是告诉售票员我想买去上海站的票,他根据你当前所在的站点自动计算去上海站的站数。相对定位就是告诉售票员我一共坐几站,去上海站需要自己计算要坐几站。具体你在结合手册看下就明白了
感谢回复。我明白了

网友C:
一个绝对,一个相对,看现场情况用。

网友D:
DDRVI每次都以当前停的位置做起点,进行位移;
DDRVA每次都以机械原点做起点,进行位移;
希望能帮到你
一名程序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