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心接受,谦虚学习。

楼主(2023-10-05):
现在一直(X.Y)坐标个数,根据坐标计算出,圆心所在位置,其他未知量由次全部可以计算的得出,sin(角度)+ 斜边距离 也可以通过计算得出,道理一样。目前不只道怎么计算圆度,最大值?最小值?平均值?最小二乘法?
三点画圆(不共线三点)。
虚心接受,谦虚学习。

楼主:
1    2            RY=    2.5            K1=    -0.5
3    1            RX=    2.5            K2=    0
4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=    1.25
X   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=    2.5

22.09
877.3444
899.4344
29.99057185

网友A:
脑力分子。

网友B:
首先要知道图片中的坐标零点,正好是以圆心还有另外有个零点?
这个容易,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,就都有了,或者距离+角度。也可以算出。

网友C:
* 假设有一组点的坐标存储在points数组中
points := [(10, 20), (30, 40), (50, 60), (70, 80)]
* 将点转换为区域
region:= gen_region_polygon(points)

* 获取区域的外接圆
circle_outer, center_outer, radius_outer := smallest_circle(region)

* 获取区域的内切圆
circle_inner, center_inner, radius_inner := largest_inscribed_circle(region)

* 计算圆度
circularity := (radius_outer - radius_inner) / radius_outer
基准圆,可以算出来。不知道三坐标内部是怎么计算圆度的,怎么算都和三坐标有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