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06):
描述:伺服现在是用的这两个报文进行控制
如题,伺服是用来扭紧一个卡盘机构(跟车床的卡盘夹爪差不多),现在还想获取到伺服的位置数据,用作比较旋转的圈数信息!

请教一下有什么可以获取到?

楼主:
我想的到的一个方法就是,通过io接线获取到编码器的Z脉冲信号,来计圈数;

网友A:
用标准报文3,PZD6~9就是编码器数值

不过要注意一点,标准报文1的速度反馈是16位的,标准报文3的速度反馈是32位的,其他一样用

网友B:
你可以用111报文配合FB284块,使用固定挡块模式,使用FB286 287 预写入挡块数据。
Hello,你快乐吗?

网友C:
直接读取编码器反馈数据不行吗?

楼主:
现在我这个报文组合方式,好像是读不到编码器的数据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标准报文3,PZD6~9就是编码器数值

不过要注意一点,标准报文1的速度反馈是16位的,标准报文3的速度反馈是32位的,其他一样用

感谢回复,我研究一下先,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感谢回复,我研究一下先,

还是不行,没法添加附加报文750,做不了实时转矩限制!

网友D:
直接把编码器AB相接出来,再用TTL转24V模块接到PLC高速计数输入点,高速计数反馈实时位置,那不就OK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还是不行,没法添加附加报文750,做不了实时转矩限制!

你说添加不了附加报文750,按说就是v90固件低于1.3,但是你前面图里又有750报文,所以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

V90PN伺服做 速度转矩控制还要获取到伺服的位置数据,只有两种办法:
方法1(适用于可以添加750报文):用报文3+附加报文750,这个就是正常的转矩控制方法;
方法2(适用于没法添加750报文):用报文102,这个报文自带编码器位置和转矩控制,但是转矩控制是通过转矩降低这个指令来实现的,也就是输出转矩=最大转矩x(1-转矩降低/4000H)这样子,但这又有个问题,没有转矩反馈,我想应该也不太符合你的最终要求,所以最好还是升级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