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07):
请问,微型电动球阀,它的控制原理是什么,
给信号,电机旋转,将阀打开或关闭吗?
需要一直给信号吗,还是给一段时间,再将信号关掉?
一直给控制信号的话,阀一直转?
谢谢。

网友A:
里面是两个同轴的同步电机,一个管正转,一个管反转,电机实际是一个线圈

楼主:
请教了一个机械工程师,他说里面应该也是一个电磁线圈,靠电磁吸合动作。总的来说类似于一般的气缸电磁阀控制,需要一直给电。
谢谢各位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了一个机械工程师,他说里面应该也是一个电磁线圈,靠电磁吸合动作。总的来说类似于一般的气缸电磁阀控制,需要一直给电。
谢谢各位。

里面是一个220V小马达,带了个齿轮箱减速带动阀芯。然后两端极限装有两个微动开关。微动开关有常开和常闭可以用。可以极限断开,同时可以用作位置信号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里面是一个220V小马达,带了个齿轮箱减速带动阀芯。然后两端极限装有两个微动开关。微动开关有常开和常闭可以用。可以极限断开,同时可以用作位置信号...

谢谢大佬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