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
定位条件无法复位怎么回事????

楼主(2023-10-07):
M200 我是重复 置复位 使用的,因为M200是定位指令的导通条件,编辑有双线圈警告。但复位不掉应该是其他原因吧????M200我前面置位了后面定位完成我就复位掉了,然后二段定位时再次置位使用这样有问题嘛?请大神们指教。

网友A:
复位,置位可以双线圈使用,你这无法复位,肯定是其它地方又置位了,所以无法复位,如果程序无法保证不会同时触发(流程方式),最好不要双线圈使用
谢谢大哥的回复,问题已经找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