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 固件版本V2.2 没有连接机制 找不到允许远程PUT GET

楼主(2023-10-07):
描述:S7-1200 固件版本V2.2 没有连接机制
S7-1200 固件版本V2.2 没有连接机制 找不到允许远程PUT GET,有没有兄弟遇到
昆山小夏

网友A:
你这动图怎么搞的,得学习一下。

网友A:
看图片文件,

网友A:
实在没有,升级固件

网友B:
这个版本的CPU没这个功能。4.0版本以下的CPU没有这个选项。

网友C:
学习了 同问 楼主这动图是怎么弄的

网友D:
下载1200固件,升级一下
链接:
http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productportal/Prods/S7-1200_PLC_EASY_PLUS/SmartSMS/055.html

网友E:
有个软件screentogif,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这个
引用 网友C:
学习了 同问 楼主这动图是怎么弄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学习了 同问 楼主这动图是怎么弄的
可以先录屏,然后在网上找一个在线转换gif的软件

楼主:
统一回复 是录屏直接GIF
昆山小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