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08):
如题,现在买了个1000w的开关电源,准备用在戴森的吸尘器上。想估计得有33A的电流,想问问多大的线才不会发热。
天下风云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,皇图霸业谈笑中,不胜人生一场醉。

提剑跨骑挥鬼雨,白骨如山鸟惊飞。尘事如潮人如水,只叹江湖几人回。

网友A:
至少用4平方

网友B:
因实际还要考虑到设备的运行环境和工作温度,适当的优化计算公式,主要是要参照影响安全运行的因素,还有设备的运行状态等等所实际上三相五线中ABC各相的相电流和线电流肯定会有所上升,33KW取其平均值功率因素0.86,计算电流约为60安培左右。再考虑电线铺设方式不同,安全电流的大小也不同,明线比暗线安全电流大,铁管比PVC管安全电流也大。还有预留日后的增加辅助设备和其他设备等,取瞬间最大电流66安培参考值选型。电流66A电压380V,可选用16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缆,或者用25平方毫米的铝芯电缆。仅供选考

网友C:
铜线6平方

网友D:
800W24V电机额定是33A,这个属于轻惯量负载,就算硬启动也是短时间的事,4²的线可以用,但是考虑到会过载,最好还是用6²的线。

楼主:
买了电源回来,发现电机是460w这样,电流有18A。现在用的是2.5平,不带导管。看来是电源设配器不能用于电机。打算测试一下发热量怎么样,要开一个小时。
天下风云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,皇图霸业谈笑中,不胜人生一场醉。

提剑跨骑挥鬼雨,白骨如山鸟惊飞。尘事如潮人如水,只叹江湖几人回。

网友E:
短距离的话6平方铜线,长距离10平方或把你的电源电压调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短距离的话6平方铜线,长距离10平方或把你的电源电压调高

调不了,固定24V
天下风云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,皇图霸业谈笑中,不胜人生一场醉。

提剑跨骑挥鬼雨,白骨如山鸟惊飞。尘事如潮人如水,只叹江湖几人回。

网友F:
你买1000瓦24V的开关电源吧,电流约42A. ,需6平方的三芯RV护套线

网友G:
都是大佬

网友H:
6差不多了 有钱可上10

楼主(2024-02-01):
再有钱,线材也太大了
天下风云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,皇图霸业谈笑中,不胜人生一场醉。
提剑跨骑挥鬼雨,白骨如山鸟惊飞。尘事如潮人如水,只叹江湖几人回。

网友I(2024-03-06):
6应该够了吧

网友J:
吸尘器的话。要预估一下。吸管被堵住时,电机的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