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中的I5.3和I5.4在图纸中怎么没有

楼主(2023-10-08):
哪位老师给解答一下,程序中的I5.3和I5.4在图纸中怎么找不到?

网友A:
没找到就是后加得程序呗

网友B:
你自己看看实物有没有接?图纸没画,程序有,但是不接,很正常的!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C:
写程序很多时候只要一张I/O点说明即可,不需要图纸

网友D:
很正常,只要硬件有,很多程序是框架改的,会有多余无用的程序,也可能后期增加功能图纸没更新,对比现场实物,就清楚了

网友E:
有些程序有测试的部分。实际机器搞一起后,测试的很少用了。

网友F:
非标的这在正常不过了

网友G(2023-11-29):
非标随心所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