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09):
现在用V90伺服实现走一段距离,然后走扭矩模式到达设定扭矩值停下,怎么实现,用什么报文比较好。

网友A(2024-01-23):
105+750报文
汇川/三菱/西门子/欧姆龙
昆仑技创/威纶通/普洛菲斯
技术交流

网友B:
哦哦,还可以这样啊

网友C:
这个描述够用吗?
将P29003设置=6,此时DI 10是V90默认的模式转换。在DI10=0条件运动完所需要的距离后,再命令DI10=1,伺服系统将按你设定的转矩执行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siu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[attachment=295080]
    这个描述够用吗?
    将P29003设置=6,此时DI 10是V90默认的模式转换。在DI10=0条件运动完所需要的距离后,再命令DI10=1,伺服系统将按你设定的转矩执行。

    V90PN适用吗

网友C:
    V90PN请参考一楼 的建议,这是补充一楼的建议,更适合PTI.

网友E(2024-10-22):
    感谢各位的分享

网友F:
    可以使用FB284,走111报文,采用mode=6 运行程序段,,配置挡块模式。配合Sinapara修改程序段参数  一般是快速接近(位置模式),慢速扭矩(固定挡块),保压,回退(位置模式)
    Hello,你快乐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