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菱伺服驱动器MR-C10A问题

楼主(2023-10-09):
遇到一台这样的驱动器,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设置软件,编程电缆型号是多少?还有驱动器的哪个端口可以连接电脑,请搞过的大师们支招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知道型号不会搜说明书?就想人手把手教?

楼主:
楼上的这位说话有点难听

网友B:
可以拍个图片,找个相关的说明书看看,或者淘宝搜下三菱伺服调试线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说明书提到设置软件为MR-ZJW3-SETUP31E,到处找不到这款软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说明书提到设置软件为MR-ZJW3-SETUP31E,到处找不到这款软件
不是有操作面板的吗?为什么一定要软件呢?是调试不好吗?

楼主:
已经找到软件了,谢谢!

网友D(2024-01-17):
大哥,俺也想用,能借俺使使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