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09):
输送带上的产品间距不一,靠传感器判断产品有无,到拍照位触发相机,准备用传感器触发中断位置比较,大家有没有想法啊

网友A:
追剪技术。传送带一边跑。一边插补点胶都可以,

网友B:
应该是用先入先出队列。

网友C:
你不如简单点,两个相机前各加一个感应器,根据速度反馈延时触发相机,哪个感应触发哪个相机。

网友D:
只要传感器到相机的位置是固定的就行了,最基础的应用方式

网友E:
还是用最简单的吧。

网友F:
皮带使用变频器驱动电机,速度固定的话,加延时拍照即可,如果变速,使用编码器 追剪

网友G:
利用先进先出原则记录工件位置 ,在使用FOR循环 ,通过编码器实时值与记录值计算出工件实时位置,然后通过位置判断触发拍照并记录结果,此方法不受速度限制可以任意调速只要视觉能处理过来。过程讲起来比较复杂 自己慢慢摸索下

网友H:
8楼的视频相当完善,可以参考他的做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