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大师帮助:二锻200吨冲床,越冲越慢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3-10-10):
我司有一台二锻200吨冲床,台达变频器调速,变频器坏了,维修师傅从其它冲床拆了一个同型号变频器换上,主要参数设置一样,开机正常。但连续冲板速度却越来越慢,停下不冲板,转速又慢慢变快至正常,寻求大师们分析原因。谢谢!

网友A:
1.越来越慢变频器的实际频率是多少,二要检查离合器!我们遇见过的离合器涨紧套坏了!速度越来越慢,后面直接打不动了!3.检查润滑这些,润滑报警了电机减速停车!

网友B:
看看是否设置了PID控制

网友C:
多数是机械故障引起。

网友D:
看似难的问题都是小故障导致的。要分析可能的导致越来越慢的原因。应该是这台床的硬件的问题。触发某一信号,保护了。重点检查感应器输入信号。或者一些报警相关的信号。冲压动作的整个流程要熟悉一下。我们很小的日本JANOME的冲床有很多。用了二十几年了。轮子轴带有一个类似分割器夹轴的块块。有两个松下的感应器冲头的高度位置。(金属感应器)

网友E:
检测下电机速度,做个曲线,看是不是速度跟不上,如果变频器用了pid调节速度,pid调的不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。。

网友F:
如果变频器速度给定是电位器就直接换电位器,不是电位器给定的话查给定信号,或者检查润滑油有没有打上去。

网友G:
如果有压缩空气控制离合器,看看你的压缩空气控制与压力等方面

网友H(2024-09-29):
最简的原因,皮带张紧力不足或打滑,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,昨天才处了个同样问题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最简的原因,皮带张紧力不足或打滑,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,昨天才处了个同样问题
如果是此问题应该肉眼能看出问题所在

网友J:
这个要看具体显示的运行频率和实际速度是否匹配才能判断,运行的模式很大关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