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0):
应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停、正反转、加减速运行。
绘制电气控制原理图,控制过程:利用按钮控制继电器,通过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以20HZ速度正转运行1分钟,之后利用按钮控制加速到40HZ,然后再降速到20HZ运行1分钟后停止,再进行电机反转启动运行,1分钟后停止。要求电路图制图规范,符合电气控制原理图标准。变频器ABB510

网友A:
题目没有问题,使用继电器有点麻烦,肯定是可以接出来的。因为使用PLC,如果不使用数据寄存器,只使用辅助继电器,这个程序肯定能够写出来,能够写出来的程序肯定是可以做的。速度切换就是多段速

网友B:
接2楼,题目没问题,也能做出来,但是这题目变频器设置好参数,PLC写个程序可能就30分钟,接线30分钟,但是使用中间继电器、延时继电器和按钮来做,多少人1天都不一定搞得定;好多学校和机构教材和教的内容多年不变,严重脱离实际

网友C:
这么麻烦,你直接配个触屏用通讯来控制不好吗,你原来用按钮和继电器控制,接线好麻烦的,时间继电器也要配

网友D:
没有点小难度。收学费都不好意思。

网友E:
引用楼主ggzh666于2023-10-10 16:03发表的 这个题目有问题吗?可以实现吗? :
应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停、正反转、加减速运行。
绘制电气控制原理图,控制过程:利用按钮控制继电器,通过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以20HZ速度正转运行1分钟,之后利用按钮控制加速到40HZ,然后再降速到20HZ运行1分钟后停止,再进行电机反转启动运行,1分钟后停止。要求电路图制图规范,符合电气控制原理图标准。变频器ABB510

直接多段速就行了,用啥继电器,脱裤子放屁,多了仪式

网友F:
我觉得做题的人要是开到大家的讨论估计就达到出题人的目的了。关键是方法,怎么去实现,能独立思考才是关键

网友G:
我对题目的理解是:用继电器控制不是PLC,绘制原理图。运行动作如下:正转20HZ运行1分钟——加速到40HZ——频率到达降到20HZ运行1分钟——反转20HZ运行1分钟——END。不知对不对

网友H:
很多国产的变频器自带的多段速与简易PLC功能去了解一下。

网友I:
多段速,就一个多挡开关即可,其它的靠变频器自己功能了

网友J:
你对变频器的功能不熟悉吧,变频器参数里面有PLC编程功能,设置参数,外加一个启动和停止按钮,加速和减速可以用编程功能实现的,具体的看看你选用的变频器有没有这用的功能。

网友K:
完全可以啊。

网友K:
可以办得到啊。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L:
不用继电器,变频器自带的简易PLC功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。
自学

网友M:
变频器自带7段速,可以了解下。只需要一个启停开关即可。

网友N:
技术落后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