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GX Works2的标签

楼主(2023-10-10):
请问下GX Works2的标签长度超过8个字节,就会占用两列梯形图,这能改吗

网友A:
改下这里试试

网友B:
研究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[attachment=290041] 改下这里试试
这个只能解决显示注释后,显示宽度问题,发现这个标签大于等于8个字节就会占用两列,好像无解,GX Works3上就没这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