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1):
按照图中环境,当4号货物走到4号位才会被分出去,如果当4号货物走到2号位时,扫描枪扫描到2号位置的货物,2号位会不会打开。怎么避免这个问题

网友A:
我也不懂,方法有很多就是指定数值变址也可以做

网友B:
从图上看,二级系统只有光电,开门顺序在一级系统控制。采用先入先出顺序,光电感应到货物,依次放出即可(理论上如此,还需楼主调试,整改)

网友C:
照图中环境,当4号货物走到4号位才会被分出去,如果当4号货物走到2号位时,扫描枪扫描到2号位置的货物,2号位会不会打开。怎么避免这个问题

个人理解为:当货物已经越过当前位置,则继续向前或者是通过返回道回到起始仓。

网友D:
每个邮件带着自己运行的步,扫码确认为4号位,只会执行4号位的操作,操作完成,对改邮件的执行步复位

网友E:
这个论坛有的,大概就是变址,遵循先进先出。

网友F:
是做动态分拣的设备吗?看你的问题是扫描到4#的货物,在往4#运转过程中,扫描台再扫到2#的货物,4#的货物会不会触发2#的分拣!!!(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哦)

网友F:
这个海康的扫码软件流程我知道是这样做的:从触发相机开始计时,做定点输出,确保货物在到达分拣执行机构前面输出货物出口编号,在这期间扫码软件要向服务器提供货物的面单重量体积等信息,服务器返回货物分拣规则信息。定点输出时间到了服务器还没返回就输出异常出口编号(ERP网络等原因)。这期间不能让线体停着不扫描吧,扫下一个的时候把当前货物的信息做队列,以队列的形式来做货物信息分拣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照图中环境,当4号货物走到4号位才会被分出去,如果当4号货物走到2号位时,扫描枪扫描到2号位置的货物,2号位会不会打开。怎么避免这个问题

个人理解为:当货物已经越过当前位置,则继续向前或者是通过返回道回到起始仓。

我也是考虑的这个问题,打算做个延时,当扫描到4号口的货,根据这个输送带到到出口的时间做延时,延时到的时候光电开关检测到货再打开出口。这个思路你觉得咋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每个邮件带着自己运行的步,扫码确认为4号位,只会执行4号位的操作,操作完成,对改邮件的执行步复位

这样的话,输送带上只能等一个件跑完才能放下一个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海康的扫码软件流程我知道是这样做的:从触发相机开始计时,做定点输出,确保货物在到达分拣执行机构前面输出货物出口编号,在这期间扫码软件要向服务器提供货物的面单重量体积等信息,服务器返回货物分拣规则信息。定点输出时间到了服务器还没返回就输出异常出口编号(ERP网络等原因)。这期间不能让线体停着不扫描吧,扫下一个的时候把当前货物的信息做队列,以队列的形式来做货物信息分拣输出。

是的,但是我计划是用OpenCV做,降低成本

网友G:
研究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