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L系列PLC MOV指令不赋值问题

楼主(2023-10-12):
我有一台设备用的L06PLC,运行2年,突然出现不能赋值问题,程序只有这一个赋值位置;
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,分析下原因;

网友A:
K2M1300真的没有其他地方赋值的话,就不是程序不赋值,应该是的D1230在程序执行扫描到这步时是13,扫描到最后是0,找找D1230的问题。
还有你下面的D1230= k10输出 L1402,也输出了,就表示你的D1230 的值的时序应该是 先是13.再是10,最后是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