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顺序编程中的困惑

楼主(2023-10-12):
设备顺序编程中,各位师傅是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:N-1步必须在N步运行完才能进入(外界因素导致节拍不同步造成当前步没运行完,上一步已到),我经常在某一步添加延时,这样做浪费时间(因为N-1步不是经常快)。有没有师傅有思路在每一步都做个约束条件,每一当前步必须完成上一步才能进入?

网友A:
用set ret
工控肥仔

网友B:
完成机构输出一个信号,等待下个工站完成信号后再工作
本步完成信号不能用来作为上步进入本步的条件的。

网友C:
最好把每个工位程序单做POU也可以,FB也行,预留出上个工位的完成启动条件,这样比较方便

网友D:
顺控步进指令不可以吗
说的就是它,当前转下一步达到条件就行,但是下一步没完成呢?顺控也是循环执行,每个工位节拍不一致的情况下,又不想加工位(成本问题)。

网友E:
烂机器。有一个工位特别慢。且速度无法提升。鉴定完毕,

网友F:
不要用顺控指令,用寄存器等于某个值作为执行步的前提。第N步给一个运行标志位,只有它复位了,上一步才能给寄存器赋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