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2):
最近重装了系统是W10 版本21H1 装上200smrt软件后,能正常运行,但过一天还或者几个小时又提示该应用程序无法正常打开,然后卸载后重装又可以使用了(版本号2.5 和2.6 )都出现相同的情况。
1、W10系统是关闭了防火墙 和自动更新,及自带的杀毒软件的。
2、我也手动把软件添加到防火墙充许应用通过防火墙名单中,也还是一样。
3、各位有什么建议没有
4、同时发现一个现像就是安装包解压后里面的文件会自动变化,必须是刚解压后马上安装这个安装包就正常,否则之前解压的安装包就不能安装了,我感觉是被电脑系统给改过了,(但自动更新和防火墙和杀毒软件都被我关闭,也可能没有关闭正确)

网友A:
2.8时路径长了,文件名长了打不开,但2.6-2.5都能正常打开
是直接整个软件打不开,不是文件打不开
  • 下载积分:+2(丙丙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    远离360   管家什么的。

网友C:
    估计是你的电脑给杀了。
    就是没有找到哪里可以关闭
    QQ: 2490453455

网友A:
    用自带的专用卸载工具卸载了重装才行了,可能是安装不完整

网友D:
    你不关360之类的不行,关了出差久了看爱情武打片也不行。做个虚拟吧。

网友E:
    这个很好操作啊,将被杀毒软件误认为病毒的部分添加到“信任”就可以了,否则安装多少次也有可能被杀毒软件误认为是病毒而被杀掉。
    永远年轻

楼主:
    具体操作多次没有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