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2):
各路大神,请帮看看这是啥品牌的PLC,怎么像是三菱FX和西门子200杂交的品种?

网友A:
三菱编程软件 电缆自己一般是232的可以试试
不行就可以扔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这个很稀奇吗? 某宝大把这种PLC

网友C:
除去左上的"VR",其他的和台州产的凌一和基本一样,防三菱的

网友D:
这个品牌好啊。

网友E:
用三菱编程软件应该能打开

网友E:
按FX系列去读取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