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FX5U用路由器连接,电脑不能直连

楼主(2023-10-13):
以前都是用电脑通过路由器连接单台的FX5U,直接连接然后通讯测试没有问题。
这次拿了两台FX5U接同一个路由器,设置不一样的IP,也能PING得通,但是用电脑接在同一个路由器要下载程序,直接提示如图的故障信息,意思是认不出要下到哪台PLC了?
是不是我在哪里的设置漏掉了?

楼主:
除了IP地址,两台FX5U都是默认的网络配置

楼主:
哪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建议?

楼主:
搞定,低级错误,哎

网友A:
什么错误?
zsfjn

网友B:
通过路由器连接,不能选直连,选择通过其他路径

网友C:
直接使用其他途径。。

网友D:
我记得我几年前用过两台就是直连的,没有经过路由器。

网友E:
多台连在同一交换机上软件选直连通不上的

网友F:
好像你的网关是有问题的

网友G:
默认网关错误;不在同一网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