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3):
版本升级包
附件: 地址.txt (1 K) 下载次数:316
  • 下载积分:+1(征程启动)

网友A:
    同事都干到1.56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同事都干到1.56了

    1.56   10月份才出的  让人先用用再更

网友B:
    这么快都出1.55,1.56了

网友C:
    都是干大项目的
  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    1.55版本的更新还是有很多实用内容的,1.56还太大变化
    1. 梯形图编辑导引功能(可视化、可无鼠标操作);
    2. 对于变量或指令输入,增加智能感知功能(增加变量注释栏、指令解释栏)
    3. 程序行的复制增加Rung Copy Rule方式,可设定被复制行中的数组变量的数组索引的偏移量;
    4. 通过变更背景色,在SS中使IO变量与其他变量区分开来
    5. 更正了SS1.54导入EPLAN的AML文件时ECAT从站节点顺序自动递增而不是按实际序号配置的问题;
    6. EPLAN的AML文件可以包含第三方从站,只要第三方从站的AML格式遵从欧姆龙格式;
    7. 在工具栏增加了APB的设定及操作;

网友E:
    请教大家,升级包无法升级是什么原因?升级包运行后升级界面没有可升级的可选、

网友F(2023-12-05):
    软件有没有

网友G(2024-01-20):
    软件取消了,重新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