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三菱JE-A伺服驱动器如何启用内部转矩限制功能?

楼主(2023-10-14):
伺服使用位置模式,在定位时需要将伺服扭矩控制在一个范围就是设一个限制,不知道使用内部扭矩限制能否生效,启用TL1需要如何设置PD参数?引脚是如何用后面数字定义的?

网友A:
模块参数地址直接写值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