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5):
看手册上说的极限循环不能用用自整定嘛,极限循环和阶跃响应这两种控制模式有什么不同啊?我一开始把参数设置好了,温度能保持在1度范围内波动,但是我把温度设置的更高了以后,那个极限循环的输出就不稳定了,开始变成0和100%输出的 ,因为是控制SCR,所以这样子通断的输出导致温度很不稳定,请问下各位大佬这是很么情况?

网友A:
引用楼主一只痴汉于2023-10-15 09:19发表的 三菱FX3U写了一个PID程序,有点问题请教大佬 :
看手册上说的极限循环不能用用自整定嘛,极限循环和阶跃响应这两种控制模式有什么不同啊?我一开始把参数设置好了,温度能保持在1度范围内波动,但是我把温度设置的更高了以后,那个极限循环的输出就不稳定了,开始变成0和100%输出的 ,因为是控制SCR,所以这样子通断的输出导致温度很不稳定,请问下各位大佬这是很么情况?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1Y411w7Dt/?vd_source=56f4d513b83800b1cdaf2f7c46362620#reply256159854

网友B(2025-05-19):
一个控制模拟输出,一个控制通断

网友C:
极限循环和阶跃响应这两种控制模式,都可以自整定。自整定是获取PID三个常数的方法,会算可以自己算(自整定结束要删除自整定程序或屏蔽)。使用用固态继电器的,要使用阶跃响应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