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 动力线如何合理表示分线?

楼主(2023-10-15):
我要将3相电,分成16个分支,请问如何在eplan中表示。一般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工具栏的分线符号在三根线上做分支符号,但是企业说不行,要表示清楚。这方面没有经验,请问要如何表示才是标准的?

楼主:
知道有一个电源分配器,不知道怎么表示。有高人会用不?

网友A:
直接用端子排不行?

楼主:
厂家不建议用端子排。我就是用端子排的,我可能表示得不好看

网友B:
不管用EPLAN或CAD,绘图都直接在母线上分线的,他说不行,怎么不行,你就让他做个行的示例,你照着做就行了,要不然就是纯属刁难,想让你请他吃饭。

网友C:
共有3种情况
从1个部件到另1部件直接连
通过端子分配,然后跳线
通过母线分配,定义母线,每个母线17个连接点
电路图与实物对应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的方案是 端子进,短路片连接端子,端子下端出。再贴几张示意图片。应该可以了。谢谢大家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