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6):
工地上有台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,这个电机听厂家必须要配电阻器接电机的转子,才可以运行,询问了一家电阻器厂家给了一个型号RT电阻器型号,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接线呢 有Z1 Z2 Z3点 还有Q点、因为我们配电柜已经做好了就是控制个电机正反转,如果电机转子只接电阻器的Z1 Z2 Z3可不可以呢,电机不需要调速。因为之前都是普通异步三相电机,现在配了一套这种电机,并且提前没有沟通好,而且配电箱已经做好了,想问一下各位论坛大神怎么接线 谢谢了

网友A:
Q点应该是接电阻器调速用,也有可能用于起动,降低起动功率,可以咨询电机厂家,个人意见配了电阻可以参照星三角电路启动电路多两接触器
电机厂家不知道,只让配置电阻器 主要控制柜加不了这么多接触器了

网友B:
看配电变压器提供多大容量,如果电机功率不大,不需要转子串电阻,引出线直接短接。
2.2 3.7 5.5 7.5 的电机 转子的线能直接短接吗,我这是起重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看配电变压器提供多大容量,如果电机功率不大,不需要转子串电阻,引出线直接短接。

水平方向应该问题不大,垂直升降方向可能要串频敏变阻器,加一个接触器用来启动完成后短接转子引出线。

网友A:
起重用加起动电阻目的是让电机能带载起动,最好不要直启,

网友C:
还在用这样的启动模式就是为了省钱

网友D:
以前就是配的三相普通电机,那看来电机功率没多大嘛。电阻降压启动那是多老是设备才用,又笨重启动时间又长,现在各式各样的软启动都有,功率小的直接启动,我18.5KW的罗茨风机照样直接启动,怕锤子,只要不是频繁启动和换向,问题不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以前就是配的三相普通电机,那看来电机功率没多大嘛。电阻降压启动那是多老是设备才用,又笨重启动时间又长,现在各式各样的软启动都有,功率小的直接启动,我18.5KW的罗茨风机照样直接启动,怕锤子,只要不是频繁启动和换向,问题不大。

起重电机算不算频繁启动和换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