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6):
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,在设计电路是一段机构上多个电箱,你们会每个电箱弄一个总空开么,还是一段就一个。
如果只有一个总空开,从其他电柜拉220的话,必须关另外一个电箱的总开才能把所有电断了,感觉不太安全。

网友A:
分路电箱的电源要求取自总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路电箱的电源要求取自总箱

同一段的电箱,取的同一段的总开的电,你的意思每个电箱也取主电柜的电。不取这一段的?

网友B:
肯定是分段管理,同时有必要的话,开关可以统一到一个开关柜里面,然后设备或者每个工段也是要有总开的,设备上的总开和开关柜的空开目的和用途是不一样的(考虑停机目的和安全),反正我们以前做的产线项目,交流220要经过好多道才到最终的用电位置。

实际上是需要分清楚一次回路和二次回路,把控制电和动力电分开,然后管理好动力电就行了,不过现在很少人这么干了,太麻烦,成本也高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感谢分享!

网友C:
    这个无需发到论坛讨论,假如你是在一个小的私企 可以以节约成本为主,自己设计就可以。假如你是做自动化设计的或者是在正规大企业 就应该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设计,只要符合标准,不能只为降低成本。假如你是出口欧洲等国家,设计就必须按照欧洲标准,否则后期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麻烦。最起码第一步 验收这一关就过不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永远年轻

网友D:
    原则上是一个箱子一个总开关,别给老板省钱,你要说多个东西,他说能省则省,但是比起浪费是材料和人工,你省的那些渣渣都不是。

网友E:
    五楼的观点是正解

网友F:
    引用楼主wxq544463370于2023-10-16 19:58发表的 电路设计问题 :
   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,在设计电路是一段机构上多个电箱,你们会每个电箱弄一个总空开么,还是一段就一个。
    如果只有一个总空开,从其他电柜拉220的话,必须关另外一个电箱的总开才能把所有电断了,感觉不太安全。

    总供电线路必须有一个总开关,总供电线路下的每一分支供电线路必须有一个分支开关,这是规范的要求,也是为了在维修或者发生故障时不至于影响一大片。

   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供电开关箱都必须有一个进线开关的原因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G:
    集中控制,分散管理。好好理解这句话

楼主(2023-11-22):
引用 网友D:
    原则上是一个箱子一个总开关,别给老板省钱,你要说多个东西,他说能省则省,但是比起浪费是材料和人工,你省的那些渣渣都不是。

    不止是总空开,每个箱子滤波器伺服空开都得配上,有点多,老板肯定是想节约成本。PLC的都是各种扩轴,1300带30多个扩了一倍的轴。

网友H:
    看按什么标准,如果民营或私人用,应当没啥,如果出口要求就到每一根线的颜色和大小,线头怎么接,不然不合格
    平常心!平常心!

楼主:
😅好像每个公司画图的标准的不一样,我还是安装之前的人怎么搞的就咋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