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6):
请问各位大佬伺服设定速度稍微加快一点就报电机飞车咋回事啊,有没有啥解决办法啊?

网友A:
只在撞机的时候遇到过飞车(用的汇川sv660),有可能是过载了,如果确保安全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屏蔽飞车信号

网友B:
加减速时间加长一点。

网友C:
飞车有以下几点,第1点就是接线不对,第2点就是速比不对,第三点就是干扰,具体还要看你是运行中还是调试中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飞车有以下几点,第1点就是接线不对,第2点就是速比不对,第三点就是干扰,具体还要看你是运行中还是调试中,

调试中出现的,伺服速度降下来就不报了,不知道为啥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调试中出现的,伺服速度降下来就不报了,不知道为啥

伺服小了
yanzhi2008

网友E:
机台有冲击等振动造成编码器回传数据错误

网友F:
没有反馈信号

网友G:
刚性不够,也就是选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