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7):
描述:1
描述:2
描述:3
描述:4
一个功能块有这么复杂吗,我真怀疑有些人写功能块是故意让人看不懂的。

楼主:
描述:5
漏了一张

网友A:
这种叫子程序
叫什么功能块啊??
FC_FB都够不着

楼主:
欧姆龙PLC里面是功能块,只是这个功能块里面的程序有点多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欧姆龙PLC里面是功能块,只是这个功能块里面的程序有点多,

这不是pou吗

楼主:
不是的,在功能块里面写的。
引用 网友A:

这不是pou吗

网友B:
每个人写的东西不一样,以前一台机,别人8000多步而且自己都没法改的死程序,被我精简到5000多步。就像告诉你同一件事,有些人废话连篇,有些人一句话搞定,看各人习惯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玩家100) 感谢分享!

网友C:
    程序稳定,员工说号用。报解除简单。不会因为程序原因偶尔漏坏品下去。
    那就是威力古。

网友A:
    只要做过点工控就知道
    一看就是pou  FB下发引脚都没定义    全是直接变量  哪门子的功能块。。。。。。
    算了  这种简单项目不评价

楼主:
    描述:1
    描述:2
    描述:3
    不好意思,定义了的

楼主:
  • 下载积分:+1(宁波831)

网友D:
    各有各的方法,封装得当,接口合理就行。关键是操作简单,复杂的留给自己,简单的交给操作员。有的说是功能块,有的说是子程序。说白了功能块就是带参子程序。各个引脚就是函数的输入输出参数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各有各的方法,封装得当,接口合理就行。关键是操作简单,复杂的留给自己,简单的交给操作员。有的说是功能块,有的说是子程序。说白了功能块就是带参子程序。各个引脚就是函数的输入输出参数。

正确

网友F:
有一个需要好几段工作的气缸,我也是差不多封装的这么多,只保留了外部输入的按键条件动作次数这些,虽然看着大,复用8组的时候就香了

楼主:
1.一般来说*p=&a的表示方法是错的,*p=a和p=&a是正确的。

2.*p=a的意思:将a的值赋给p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;

3.p=&a的意思是:将a的地址赋给指针p;

4.区别:*p是一个值;p是一个地址;两者完全不相同。

5.*代表着p指向的地址的值,简单来说就是取值;&是取地址符号,取的是地址;p是指针,可以理解为所指向的值的地址,*p就是取p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,&a就是取a的地址。

网友G:
  解决问题第一,稳定,好用,哪怕你用10000步堆出来普通人一千步写出来的程序,只要稳定好用就是好程序。
  至于编程技巧,有人在论坛里长期宣传:中间继电器M的本质是糖果,倡导大家拒绝使用M。说实话,我也做过全局部变量,不带M的子程序多次调用。它说的那么高大上,是欺负部分电工没有接触C或者汇编。可惜这种言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只要规划好pou标签,稳定好用就够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
1.一般来说*p=&a的表示方法是错的,*p=a和p=&a是正确的。

2.*p=a的意思:将a的值赋给p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;

你这不是C语言的用法吗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  解决问题第一,稳定,好用,哪怕你用10000步堆出来普通人一千步写出来的程序,只要稳定好用就是好程序。
  至于编程技巧,有人在论坛里长期宣传:中间继电器M的本质是糖果,倡导大家拒绝使用M。说实话,我也做过全局部变量,不带M的子程序多次调用。它说的那么高大上,是欺负部分电工没有接触C或者汇编。可惜这种言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只要规划好pou标签,稳定好用就够了。

思路一致,  我放弃了FB , m  全部用全局变量, pou  fc  ,一样的结构化。

楼主(2023-12-08):
引用 网友H:

思路一致,  我放弃了FB , m  全部用全局变量, pou  fc  ,一样的结构化。

这样做程序的冗余度提高了,但是不是有很多代码浪费,处在无用状态

网友I:
看看接口,可能是多种机型的功能,复杂点可能会适应多种情况,有的时候这种方便编程者自己工作,如果让你看不懂就用语句表,跳转,指针等,个人理解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