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7):
各位大佬,欧姆龙NT631C触摸屏上电后就黑屏,如何备份程序?
我查了一下,这个型号的屏,需要在屏上选择传输,才能进行程序备份。

网友A:
记得是安装触摸屏三个角,上电进入系统设置,设置为传输模式

网友B:
黑屏了 还能按吗 模糊按按试试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C:
要设置的,有些按不了,黑屏了是有点麻烦,希望是有,看具体情况吧

网友D:
引用楼主落叶长风于2023-10-17 11:38发表的 欧姆龙NT631C触摸屏黑屏,如何备份程序 :
各位大佬,欧姆龙NT631C触摸屏上电后就黑屏,如何备份程序?
我查了一下,这个型号的屏,需要在屏上选择传输,才能进行程序备份。

买个同样的屏,把存储芯片板子换了就能用了

网友E:
这种老屏是LCD屏的吧,黑屏有可能是背光高压板坏了,自己更换即可。
用手电照一下屏幕,判断一下是不是背光坏了,背光坏了的,屏上也有字,只是看不太清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来人給朕退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