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伺服 MR-JE-C 疑问

楼主(2023-10-17):
各位师傅,最近有个客户使用JE-C这个伺服
想询问一下FB库的范例(J5-G)可以直接套用在这个JE-C的上面吗

网友A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

网友B:
不能,不能通用。另外,最好是不用JE-C这个系列,用JET-G这个系列完全能代替JE-C这个系列。

网友C:
不能,JE_C有专用的官方F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能,JE_C有专用的官方FB
官方网上好像没有资料,前辈手中

网友D:
JET和JEC的字典映射表不一样,原理一样。所以功能块不能共用

网友E:
不要fb块,手撸
Hello,你快乐吗?
伺服 MR-JE-C 疑问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