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8):
机械旋转中心 和产品中心 不在一个中心 上,怎么计算出机械旋转对应的产品旋转角度?
比如 图下 大圆是旋转的机械 长方形是产品,我需要长方形移动10°,大圆旋转多少角度才能是长方形旋转10°

网友A:
不明白,坐等大神出现

网友B:
旋转的时候  机构是带动产品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旋转的时候  机构是带动产品吗

对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对的

不管在不在中心   角度没影响     产品旋转10° 机构就旋转10°

网友B:
你可以画图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画图试一下

机械旋转中心多少才能使 以产品中心旋转10度

网友C:
产品每次摆放的位置都一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产品每次摆放的位置都一样吗?
一个型号产品是一样的,其它型号就是长度和宽度会会改变

网友D:
不要纠结
大学学的矩阵就派上用场了
我如果没猜错的话,他应该是机械手取产品,产品角度不动,机械手去取的角度也不同(机械手取料顶端和旋转中心不重合),才能保证每次放的时候是一样的

网友E:
是你想多了,其实角度是一样的

网友F:
首先楼主描述的问题点不清楚,从题目来看机械转多少度,产品就转多少度,,这是小学生常识的问题。
我估计楼主想表达的是,机械旋转多少度后能确认吸附产品,也就是机械旋转多少度后旋转中心能和产品中心重叠。
这个就要用到高中的绕点旋转公式计算 XAfter = (XBefore - XRotation) * Cos(Rad) - (YBefore - YRotation) * Sin(Rad) + XRotation
      YAfter = (YBefore - YRotation) * Cos(Rad) + (XBefore - XRotation) * Sin(Rad) + YRotation,,
类似于视觉里面的旋转中心标定。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G:
加视觉或者把旋转中心搞到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首先楼主描述的问题点不清楚,从题目来看机械转多少度,产品就转多少度,,这是小学生常识的问题。
我估计楼主想表达的是,机械旋转多少度后能确认吸附产品,也就是机械旋转多少度后旋转中心能和产品中心重叠。
这个就要用到高中的绕点旋转公式计算 XAfter = (XBefore - XRotation) * Cos(Rad) - (YBefore - YRotation) * Sin(Rad) + XRotation
      YAfter = (YBefore - YRotation) * Cos(Rad) + (XBefore - XRotation) * Sin(Rad) + YRotation,,
类似于视觉里面的旋转中心标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