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目方案请教,望师兄们指教

楼主(2023-10-18):
有这么一个项目,产品包装打包线,产品到称重滚筒后,扫码枪扫码后称重,并将二维码和重量数据传给数据库,同时滚筒上方海康相机启动拍照并把照片传给数据库保存,想请教下做过类似案例的师兄 PLC,上位机数据库和海康相机三者之间 通信数据交换比较可行方案?是否可以PLC建立结构体数据类型(二维码和重量信息),上位机数据库主动来采集数据,海康相机拍照的照片怎么给上位机数据库?

网友A:
PLC处理数据能力有限,PLC存入一定数据,如100组,
上位机不停读取PLC的数据并存入数据库。
每个产品对一个编号,照片以产品编号的命名存入指定文件夹,
数据库存入对照片文件路径。

楼主:
谢谢提供思路参考

网友B:
没有多少逻辑控制,建议直接用工控机+IO卡的方式来实现,没有那么多数据交互更简单。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PLC,像这种核心是处理数据,而非逻辑的场景完全没必要PLC.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C:
最简单经济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