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,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度更快呢

楼主(2023-10-19):
请问大家,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度更快呢

网友A:
要看具体型号的

网友B:
用来控制电磁阀之类的不需要考虑速度,输出电流大即可
用来发送脉冲控制伺服才需要考虑速度快

楼主:
发送脉冲控制用三极管还是MOS管好呢。

网友C:
发脉冲当然是晶体管三极管了,MOS管一般是主电路器件了,比如三相桥,懂得吧

网友D:
相对说是MOS管,但不一定,要看参数

网友E:
开关速度看结电容,注意米勒效应即可。理论上,同工艺,场管电压型肯定比电流型的三极管切换速度快,然而这个因素不大。另外注意管子的驱动电路的泻流电阻和泄压电阻,这个比管子类型对切换速度的影响明显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