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9):
描述:监控
第一次用松下FP-XH,使用JOGST指令,想查看脉冲当前值,DT90348一直显示为零。
用PTBLR指令可以读取数值,但我想直接读DT90348。
网上查询了下,说要选择计数模式DT90348才会有,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这个计数参数

楼主:
咨询了官方技术支持,用DT90348必须用FP-X兼容模式,也不能用JOGST指令。

网友A:
你要读DT90348必须要改成FP-X兼容模式而且定位指令也只能用FP-X的相关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读DT90348必须要改成FP-X兼容模式而且定位指令也只能用FP-X的相关指令

是的,感觉松下的整得有点乱,不太适应。

网友B:
以前做的小样板程序
附件: 样例程序.zip (124 K) 下载次数:72
QQ:569456723

网友C:
兼容模式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做的小样板程序

感谢分享。

网友D:
普通的x模式,如果你选了不计数,它也没有数值的。这个试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