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洛菲斯以太网用扩展坞连接不上
签名个鬼

楼主(2023-10-19):
问题解决了 Ltsc系统问题

网友A:
上最新4.09软件试

签名个鬼

楼主:
最新版 450的 也不行 换电脑也不行 应该是连接扩展坞的问题 不知道大神有解决方案没有

网友B:
哪位大师有V4.09.350升级包或注册码,谢谢!
普洛菲斯以太网用扩展坞连接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