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佬:s7-1200设备能带10台上的s7-1200进行GET/PUT通信吗?

楼主(2023-10-19):
问题如题,请问如果可以的话,其他PLC能同时读取主PLC的同一个数据块吗?

网友A:
S7-1200只有8个连接数,还要预留编程软件触摸屏等设备使用,10台以上肯定不行;
PLC设备之间通讯可以采用IGT-DSER智能网关,支持不同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,还可以调整字节顺序,PLC内不用编程的;
最多64个任务,最大8000字节,在这个范围内PLC数量无限制,10台以上肯定没问题的,附件中有相关案例和软件资料:
下载积分:+1(蔡玉枝)
下载积分:+2(1920550222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