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9):
被这三菱的通信搞死了,太多了太乱了。比如这个CC-Link IE Field可以控制JE-C伺服吗?还是说一定要CC-Link IE Field BASIC才行?
比如用QJ71GF11-T2 CC-Link IE Field模块能兼容CC-Link IE Field BASIC吗
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,答疑排故等,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。微信1570478188

楼主:
CC-Link,CC-Link-LT,CCLINK-safety,CC-Link-IE CONTROL, CC-Link IE Field, CC-Link IE Field Basic, CC-Link IE TSN。搞出来一大堆垃圾,就问你怕不怕
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,答疑排故等,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。微信1570478188

网友A:
三菱总线比较拉稀

网友B:
引用楼主15778354823于2023-10-19 15:42发表的 关于三菱CCLINK IE通信问题 :
被这三菱的通信搞死了,太多了太乱了。比如这个CC-Link IE Field可以控制JE-C伺服吗?还是说一定要CC-Link IE Field BASIC才行?
比如用QJ71GF11-T2 CC-Link IE Field模块能兼容CC-Link IE Field BASIC吗

网友C:
说实话,确实有点乱,但我们在应用的时候,常有的也就如下:
1、CC-Link:常用,大多PLC要加CC-Link模块。

2、 CC-Link IE Field:本人觉的不常用,大多PLC要加CC-Link IE Field模块。远程模块都是双网口,可以不用到交换机

3、CC-Link IE Field Basic:常用,目前出的PLC都带这个接口,可以控制MR-JE-C伺服,可以控制MR-JET-G伺服,有远程模块,本人觉得很好用,用网线通讯就可以了,由其是去控制MR-JET-G伺服,很方便。但CC-Link IE Field Basic的远程模块很少,网口只有一个,所以要用到交换机。

4、CC-Link IE TSN:三菱目前主推的通讯,大多PLC要加CC-Link IE TSN模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说实话,确实有点乱,但我们在应用的时候,常有的也就如下:
1、CC-Link:常用,大多PLC要加CC-Link模块。

2、 CC-Link IE Field:本人觉的不常用,大多PLC要加CC-Link IE Field模块。远程模块都是双网口,可以不用到交换机

感谢兄弟,基本明白了。三菱就是纯属恶心人,要用啥功能都要加模块,明明cpu有一个网口,就是不给你支持,就不能学学人家西门子一个网口打通所有网络
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,答疑排故等,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。微信157047818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[attachment=290965]

这个是支持 CC-Link IE Field Basic的plc吧,可惜支持的从站模块太少了,用来通信伺服也不好用,半成品,很多还要写slmp
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,答疑排故等,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。微信1570478188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说实话,确实有点乱,但我们在应用的时候,常有的也就如下:
1、CC-Link:常用,大多PLC要加CC-Link模块。

2、 CC-Link IE Field:本人觉的不常用,大多PLC要加CC-Link IE Field模块。远程模块都是双网口,可以不用到交换机

感谢大佬解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