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9):
设备PLC上安装有QJ71GP21-SX模块,通过光纤接到PC主机,主机上是CC-LINK IE Control通信卡,应该是NZ81GP21-SX。
我在PC上安装MX Component,在Communications Settings Utility里设置了通信方式,测试是能够连接成功的。
然后打开PLC Monitor,M/L/D这些信号都无法监控,只能监控B和W(CC-LINK IE Control网络里设置的刷新参数),监控信号与PLC内信号实际值一致,但点击对某一B软元件位的值进行置位或复位时,PLC值无变化。
是不是用这种连接方式只能监控信号,不能修改信号,还是说我的某一步操作有问题?
abcde12345

网友A:
能不能写,取决于管理站分配的B,W范围
  • 下载积分:+2(另落成泥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