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仑通态通信

楼主(2023-10-19):
触摸屏型号是TPC1021kt,与200smart串口通信,9针接线是屏7和plc3;屏8和plc8,连接后通信状态是0,但是一旦点击屏上的按钮,就报错误代码2和4,(2表示采集无数据返回错误;4表示设备命令读写操作失败错误),这种情况怎么解决?

网友A:
不行的话,调换一下试试

网友B:
把程序发上来,帮你测试下

网友C:
显示0是通讯参数正确,不能操作就检查一下地址分配和解码方式。问题不大,多分析细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