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与欧姆龙温控器E5CC-RX2ASM-802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什么

楼主(2023-10-19):
三菱FX5U与欧姆龙温控器E5CC-RX2ASM-802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什么,怎么设置,怎么写程序?

网友A:
E5CC我手上的手册有点老,无程序通讯中没包含FX5,但有三菱Q FX3 R系列。
当时我用MODBUS-RTU走485做的:
E5CC设置参数:
协议选择 MODBUS
通信单位编号 分别 1 2 3
通信波特率 38400
通信数据位 8
通信终止位 1
通信奇偶检验 偶
地址:
H03读 PV - H2000 当前温度
H10写 SP - H2103 设定温度
程序如图:
下载积分:+1(回头望,很苦)
下载积分:+1(谢谢谢谢谢谢)

网友B:
1楼回复的很详细

网友C:
E5CC我是直接跟昆仑通态通讯的,效果很好

网友D:
直接无程序通讯 5u参数设好 E5CC参数设好 不用写程序
地球号 2799270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