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9):
使用标签后再使用c100-c199断电保持型的计数器,编译的时候就提示错误,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

网友A:
工具->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
地址默认被标签占用了

楼主:
重新分配是把断电保持的变成不保持的是可以,但是我要的是保持功能
引用 网友A:
工具->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
地址默认被标签占用了

网友B:
没问题设置就完了,标签分配的地址大于199就行。

楼主:
标签地址怎么分配呢?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设置就完了,标签分配的地址大于199就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工具->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
地址默认被标签占用了

网友D:
和自动分配的冲突了

网友E:
手动修改范围地址
接三菱、西门子等PLC/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