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20):
子程序切换时 那个变量表就蹦出来了 自动隐藏跟隐藏都不行 点子程序后变量表又跑出来了  怎么能让变量表不自己蹦出来

网友A:
V2.8的变量表 就是你说的那样,这是正常的,是不能也无需关闭的,这是升级后的软件的好处,为什么要关闭呢?只需要拖到编程软件的底部即可,并不妨碍操作也不占用编程窗口,当需要查看或者编辑变量表的时候再向上拖就可以了,操作更加方便。所以无需关闭
永远年轻

网友B:
之前的版本也是这样的,变量表只要是切换到当前窗口就会有。
引用 网友A:
V2.8的变量表 就是你说的那样,这是正常的,是不能也无需关闭的,这是升级后的软件的好处,为什么要关闭呢?只需要拖到编程软件的底部即可,并不妨碍操作也不占用编程窗口,当需要查看或者编辑变量表的时候再向上拖就可以了,操作更加方便。所以无需关闭

网友C:
感觉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

网友D:
把全部表格(符号表 状态表 变量表等等)都合并在同一个窗口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V2.8的变量表 就是你说的那样,这是正常的,是不能也无需关闭的,这是升级后的软件的好处,为什么要关闭呢?只需要拖到编程软件的底部即可,并不妨碍操作也不占用编程窗口,当需要查看或者编辑变量表的时候再向上拖就可以了,操作更加方便。所以无需关闭

V2.8的版本和V2.5的版本增加了多少功能?

网友F:
把它缩到最小,要用的时候再放大它
tangshi

网友G(2023-11-21):
你点击一下那个小按针就自动隐藏了

网友H:
关掉你会发现,用的时候怎么找不到了呢